PCB设计规范

楼主(2018-08-19):
pads9.5三合一绿色版
pan.baidu.com/s/1jeHhTDwAEDtxToiIjuhGsw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是缺工艺
在SMT中,一次通过率要求很高。而第一道关卡就是PCB根据工艺需要进行布置
很多年了,这个问题好像一直没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麻烦的方法好像都不太灵,全世界大概都没有解决好

网友B:
这是电气方面的资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是缺工艺
在SMT中,一次通过率要求很高。而第一道关卡就是PCB根据工艺需要进行布置
很多年了, ...

搞pcb设计的电子工程师们,难道不能像机械设计师一样,不断的改设计图,不断测试完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pcb设计的电子工程师们,难道不能像机械设计师一样,不断的改设计图,不断测试完善么

也是要改来改去的,跟机械一样,不一定是工艺问题,有时候是测试了达不到要求又要改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是要改来改去的,跟机械一样,不一定是工艺问题,有时候是测试了达不到要求又要改板。

看来搞设计的都是改来改去,都是苦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搞设计的都是改来改去,都是苦逼

是啊,改板了又发出去打样,打样又花钱,有时候改三四次还不如第一次效果好,浪费钱又浪费时间,老板又开始吊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pcb设计的电子工程师们,难道不能像机械设计师一样,不断的改设计图,不断测试完善么

是这样,一次通过率在85%以上,很少能一次成功的。而PCB(SMT)如果通不过测试,则直接扔了。
现在的问题是,实际当中就是反复修改PCB的布置,直到一次通过率达标
可是,人们总是希望在设计时就能保证一次通过率的要求。但是很难,据我所知现在还不行
机械是可以做到,由工艺工程师设计的加工工艺,直接去用一般都没问题。所以,在机械制造业中可以使用成组技术,可以使用变型设计。可惜,变型设计最早是用在电子线路中,但却不能过工艺这一关。所以至今变型设计在电子线路中只能看看、想想,就是不能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气方面的资料吧?

嗯呢最近在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