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液压系统补油泵功能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19):
如图,闭式泵丹佛斯250CC,液压马达波克兰1200CC,闭式液压系统中远程压油过滤的问题有些不明白,请教:
1)D/E油口一进一出(两者在同一块子上是错开的),块子是怎么跟补油泵出口连接(螺纹)的?
2)D/E油口是通的吗?通的话,又是一进一出,不合理。不通,又怎么跟螺纹连接的补油泵连接呢?
3)按照油液的流向,补油泵打出油后到D,经过过滤器后到E,怎么返回给主泵来补油?跟第一、二个问题相关
4)工作时看压力表显示20BAR,补油泵出力的油送到系统低压和液压马达的冲洗,闭式系统中冲洗液压马达最多8BAR,是不是太高?

网友:
你有250泵的工作原理图吗?这只是部分接口图。我用过180的泵,补油口明确给出连接螺纹规格,连接管路的一端有螺纹接头与此口连接。

D和E肯定是不相通的,那个块是连接管路或者油道的阀块吧?

萨奥的说明书仔细看,这部分内容还是比较复杂的。
下图是我以前用的180泵的管口连接图。你把250泵的各个视向图找全了,放一起研究,就能看明白。

网友:
坛友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希望能有帮助。闭式泵工作原理简介
闭式系统比较复杂,还是要多研究一下原理图。

网友(2019-06-06):
“块子”里是两个补油单向阀,泵口在中间,补油泵只给油压低的部分供油。

网友(2019-07-19):
还是需要多看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