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激光切割的朋友关于CAD导入

楼主(2018-08-19):
我其实不怎么懂加工,我是搞设计的
最近遇到了个事,总是出现加工商给做的零件出现比例错误的情况,
比如一个小小的广电遮光板做的老大,一个大大的护板又做的比较小。

我是用solidworks设计的钣金件,有时候会把展开图做比例放大,或者缩小。或者图纸整体放大。
我导出成DWG格式时,都是激活1:1输出的。
比如图纸比例是1:5,导出的CAD其实是将图纸整个放大了5倍。
这种情况下,用LIST命令查询线条的长度,和尺寸标注是一致的。

客户是用的激光下料

问一下搞激光下料的朋友,怎样才能避免比例失调,你遇到过吗?设计上要怎样做才能避免比例失调?

网友A:
SW导出为1:1的工程图,超出板框没事的。

然后另存为cad,dxf,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我公司板料都是激光下料的,图纸都是给的1:1,每年上万套吧!基本没什么毛病
激光切割是把CAD图形直接导入的,标注有没有无所谓,必须要1:1,图框也没要求;
用solidworks转CAD要1:1,把要割的线条与不割的区分开,我一般用黄色线;
激光切割的图形是上小下大,6mm板上口比实际尺寸大5-10丝,下口为15-20丝。要求高的话正反面出图时需要考虑下!希望对水水有帮助哦!

网友:
我是用CAD画好,导入的时候选择.dwg格式,没遇到过比例失真,就是如果有断点或者重复的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导出为1:1的工程图,超出板框没事的。

然后另存为cad,dxf,这样就可以了。

虽然图纸比例设置的是1:5
但是我转化CAD的时候,激活了1:1输出,就是导出的还是1:1的,
这样行吗?

我为了保险,在CAD里用LIST命令查询了线条的长度,和标注一致。
这样保险吗?

网友(点评):
把边框去了吧,可能是图纸明细栏里的1:5产生歧义惹的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图纸比例设置的是1:5
但是我转化CAD的时候,激活了1:1输出,就是导出的还是1:1的,
这样行吗?
...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不行。

因为你在cad里面测量的时候,可能cad自动给你转换了比例尺。

但是激光系统里面,可能默认就是1:1了,没转换比例尺。

网友:
SW导出为1:1的工程图,注意绘图单位mm,然后另存为cad,dxf,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e4366491ef7333773afd3bd.html

楼主参考这个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不行。

因为你在cad里面测量的时候,可能cad自动给你转换了比例尺。

正解,数控不认比例。

网友:
这样直接输出,然后折弯系数楼主可以找我要qq1805813758
或者留个油箱

网友:
我,没用SW出过工程图,我工作都用Inventor。

Inventor的idw格式工程图换成DXF,不需要每次操作,只要设置一次1:1,以后就不用每次去管这个了,就是1:1。

而且,会把尺寸标注啊,外框啊什么的,反正,除了模型本身的线条外,啥都不剩。

激光切割,线切割,加工中心,就给这么出来的东西,从没出过叉子。当然,我会另外给普通的工程图纸,以便加工方控制公差。

建议楼主养成习惯:

给别人加工用的数字文件,扩张名最好是三维的igs,二维的dxf,版本越低越保险。

为什么?

多问问加工方就知道了。

顺便看看他们的电脑软硬件配置,就更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应该是不行。

因为你在cad里面测量的时候,可能cad自动给你转换了比例尺。

LIST命令不考虑比例的,查询的是线条的实际长度

网友:
不要转工程图给客户,图纸比例和你自定义比例是不一样的,这样很容易出错。直接在三维里展开转DXF格式,然后发给客户就行了。激光下料的格式就是DXF的。不需要10楼的那么复杂,系数确定以后,展开,然后鼠标右键,输出DXF格式,默认1:1,保存即可。

网友(点评):
你说的就是我演示的动画,怎么就变成了复杂了

网友:
不再缩放比例  图纸发给加工商 他们自己会修改比例的

网友:
“我其实不怎么懂加工,我是搞设计的”,“最近遇到了个事,总是出现加工商给做的零件出现比例错误的情况,
比如一个小小的广电遮光板做的老大,一个大大的护板又做的比较小“”作为机械设计工程师,最基本的技能你没有掌握,大家的解答都是对的。

网友:
直接在SW里面1:1 后导出CAD 。若是1:5导出CAD再放大就会出现LZ说的问题。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
图纸比例设置好,所有视图选择按照图纸比例,出错你找我

网友:
我用的Inventor,工程图不管用放大还是缩小比例,直接转换成.dwg格式,把转换后尺寸去掉,就去切割,出来的件就是1:1的件。转换时没有特意设置比例。转换后的图.dwg就是1:1

网友:
必须1:1的图才可以,有比列尺的都不行

网友:
   钣金件 直接另存为DWG 就是展开1:1的了 如果不确定 就看一下尺寸 如果展开长度100就再DWG里面画一个100长的线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长,如果一样就可以切割了,顺便说一下 凯元插件 好像有批量转钣金展开的功能。

网友:
绝对不要高估切割厂的识图能力,你要切什么样的料就给他什么样的图形,不要给他一个工程图让他看,直接在零件图里展开导出cad轮廓让他切,他直接就用你这个图形排版切割

网友:
之前激光的厂家要图特意嘱咐,图框也要1:1的,统统1:1

网友:
我是不管怎么导,导哪里,都应该1:1导出,其他比例什么的更改在CAD里面搞

网友:
应该是你转工程图是改了视图比例,视图比例和图纸比例一样转出1:1的CAD图纸就不会错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用CAD打开图纸测量的是跟你标的尺寸一样,你有没有看CAD里的单位是不1:1的。

网友:
肯定是你转格式的时候比例不对,,不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