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精加工表面防腐防锈处理

楼主(2018-08-19):
如果一个大型零部件如大型焊接件,大部分区域采用喷涂方式进行防腐防锈,但有局部精加工表面应该如何进行表面处理呢?之前的处理方式只是在加工表面进行了涂抹油脂,有没有更好、更持久的防腐防锈方式?

网友A:
喷防锈油

网友(点评):
防锈油:一是有种类之分,二是市场产品良莠不齐,也不好选择!

网友B:
一,这个加工面后续要干嘛?
二,现在的防锈方式有什么问题?
三,防锈期需要多久?
四,是否有包装?包装方式?

网友:
一般好像都用的是防锈油,防锈时间较长,防锈油不容易挥发。

楼主:
恩恩,多谢。现场应该涂的就是防锈油,我不清楚这个名词,就直接叫做了油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防锈油

如果是是些基准平面,如用于后期的安装、测试等,涂了防锈油就会油乎乎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这个加工面后续要干嘛?
二,现在的防锈方式有什么问题?
三,防锈期需要多久?

1.加工面可能是安装面贴合面,也可能是后期安装的基准平面、检测平面。
2.就是不清楚局部方式采用什么防腐防锈比较合适
3.防锈期如果在比较理想的环境下达到几年的时间,或者防锈时间到了后可以采用再次处理。
4.有的环境可以涂抹防锈油,但有的环境,如医疗中,不适合涂防锈油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
我原来是做电子行业的胶水的,有一款产品用于PCBA线路板的元器件保护,防锈,防尘,防腐,叫三防漆或者三防胶。可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