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带轮系统同步带张力,求解惑

楼主(2018-08-19):
一个同步带系统,一个主动轮,两个被动轮,一个张紧轮,示意图见下面图片

想问下:同步带各段受力情况(紧边拉力、松边拉力),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是不会计算,但觉得要谈受力,应该先说授力吧。

另外,一定要计算吗?包角够了,也就“差不多就行了”啊。。。

楼主:
买了台设备,上面被动论设计的啮合齿数只有3齿,有跳齿,我说是设计问题,厂家说没问题,就想做个简单 计算验证下。

两个被动轮输出功率一致,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可以告知简单的思路,谢谢

网友:
能将除皮带以外的东西画出来吗?有助于分析。如里面是滚筒、滚筒上缠绕传送带等等。

网友B:
紧边拉力F1-松边拉力F2=1000*P/v,P为传递功率。P:kW;   v:m/s

网友: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另外也销售国产及进口的同步带
有任何需求 可以直接联系我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269319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会计算,但觉得要谈受力,应该先说授力吧。

另外,一定要计算吗?包角够了,也就“差不多就行 ...

目测被动轮包角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边拉力F1-松边拉力F2=1000*P/v,P为传递功率。P:kW;   v:m/s

在我的系统里,紧边容易找,松边是哪个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的系统里,紧边容易找,松边是哪个呢?非常感谢

带从主动轮跑向被动轮的那一边。

网友C:
需要几个参数:1.转速 2.扭矩 3.齿形大小 4.这个传动布置之间尺寸关系。有了这些才可以计算出传动啮合齿数。同步带传动和普通皮带传动不一样,因为有齿啮合所以精度和防大花能力更强。

网友:
可以仿真分析试试

网友D:
张紧轮里面往外压会磨损齿的吧

网友:
一般都是计算主动轮的旋转力需求多少,是否能转动?很少会去计算传送带的受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几个参数:1.转速 2.扭矩 3.齿形大小 4.这个传动布置之间尺寸关系。有了这些才可以计算出传动啮合齿数 ...

啮合齿数已经知道了,只有3齿,所以啮合齿数计算先不考虑。

我们知道啮合齿数少,只需要乘以一个系数就好,也不是说一定就要跳齿,具体还是得看外面的负载。

现在两个被动轮的输出功率都是50W,转速1400rpm,同步带是圆弧齿,节距5mm,带宽15mm,带长890mm,电机带轮齿数36,被动轮30,张紧轮34.

我现在思路是这样:输出功率是50w,工况系数按1.6算,皮带在1400rpm时的额定功率大于80w(也就是50*1.6),皮带就应该不会跳齿,不知道思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上述同步带在1400rpm时的基本额定功率是可以查的到,然后乘以带长修正系数/带宽修正系数/啮合齿数修正系数,就得到同步带的额定功率,进而得出设计是否有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只要安装标准驱动功率大于负载功率 一般不会跳齿。跳齿主要是因为安装不标准还有加减速太快。包角太小不足以驱动轮一起转动。这个需要对同步轮和同步带也非常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让LZ上图不上图,俺就弄个好说的明白一些。上面LZ说了是轮36:30的关系,如果里面是辊筒什么的,那么1辊 ...

‘憋着’导致的跳齿,不太认可

空转无负载时,不会跳齿。我的理解跳齿是外载力超过了啮合齿可以传递的力,所以跳齿。跟平带打滑是一个道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张紧轮里面往外压会磨损齿的吧

涨紧轮可以带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涨紧轮可以带齿的

对的,对同步带来说,张紧轮带齿一般没什么问题,不带齿的话,对带轮直径大小有要求

楼主:
换个方式继续我的问题:同步带的基本额定功率,是由带的什么参数或者特征决定的?今天发现皮带对应不同转速和齿数时,基本额定功率不同,查了下带的额定基本扭矩,发现也跟转速和齿数相关。

有人能帮解释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涨紧轮可以带齿的

张紧轮也是用同步带轮吗 我之前设计是不带齿的 从外往里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张紧轮也是用同步带轮吗 我之前设计是不带齿的 从外往里压

可以看下 下面的截图

网友:
就想刷点威望可以吗? 实在捉襟见肘 不好意思 吃相难看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