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金属加热后会变软?

楼主(2018-08-19):
请教:为什么金属加热后会变软?什么原理?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应该是晶体,微观方面的原因吧,温度高各项强度指标都下降

网友:
加热后,部分金属的晶格发生变化,滑移系增加,从而利于变形

网友:
基础学科的问题,看似简单,道理很明显,但是,用专业理论来回答,还真不好回答。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很难,用基础的知识回答,加热后原子获得能量运动性变强离开了原来的位置。金属加热后会变软这句话没错,但有些金属加热后能保持一定的红硬性,但只要温度足够高还是会变软。

网友:
火克金。

网友(点评):
回答全面精准。至于微观解释都是推测。

网友:
通俗的说超过了金属的熔点,都会变软。
并且金属是由晶体组成,晶体一般强度较高,硬度大的原因是原子、分子、离子之间的作用力强
当温度升高,原子(分子、离子)动能变大之后,原子(分子、离子)之间的作用力就会变弱,表现就是金属变软了

网友:
哦,因为液体貌似都是软的,金属加热是正在向液体进化,所以可以变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