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击工装夹具的材料选择与热处理

楼主(2018-08-19):
各位大神好:
想请教下使用铁锤敲击的工装夹具一般选择什么材料比较合适?以及什么样的热处理工艺比较好?尽可能减少铁屑飞溅而造成工人受伤,谢谢!

网友A:
当然软一点的好,我认为碳钢调质即可,HRC不要超过35为宜,太硬的话热处理后加上表面硬化,就是表面变脆的倾向,容易裂和飞溅,敲击部位本身做成可以更换为最佳

网友:
参考冲压模

网友:
要经受冲击,不能把材料淬火的太硬,建议40Gr调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软一点的好,我认为碳钢调质即可,HRC不要超过35为宜,太硬的话热处理后加上表面硬化,就是表面变脆的 ...

大神,那可更换的你们一般是采用什么形式(销孔配合/螺纹配合/其他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