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低温设备的选型

楼主(2018-08-20):
小弟这边要做一台-40到90℃的设备,想请教下各位大神,高低温箱里的结构件一般用什么材料还有电机,传感器,气缸等的选型能不能推荐下

网友A:
选型看产品样本。

网友B:
这个温度不算高吧,看下每个组件的适用温度范围,就是个选型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型看产品样本。

普通的选型样本很难找到能够满租要求的啊。一般都在-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不算高吧,看下每个组件的适用温度范围,就是个选型的过程

对,比较难选,很少能满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较难选,很少能满足的

就单件组件而言,这个温度范围是可以找到现成的,如果找不到那就需要联系专业厂家,针对性选型定制,西伯利亚地区是否有使用,温度范围有点大,做特殊设计,自己有基础还可以不被欺负,关键批量小,人家有话语权,报价会很高的呦

兄弟哪里人,怎么会有-40°要求?

网友C:
如果按你的理解非要找能满足-40°C的零部件,你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套件。你换个思路来做这件事。
-40°C的工作环境,结构件得找能耐-40°C的材料,机架,平台等结构件可考虑Q345E材质。其他零部件不一定非要选择能满足-40°C的材质了。
设备运输时做好保温,开机启动之前先做预热工作,预热时间到了之后,开机启动,当设备运行起来之后,设备温度也比较高了,温度至少高于10°C。控制单元在室内,室内装加热设备,问题都不大。不知是否给你说明白了?不明白了再问。

网友:
高低温试验箱它是单片门和单窗口都是从左边打开,把手是平面嵌入式,有双道隔热气密紧迫,有效隔绝箱体内外热交换,箱体内的置物架采用的是SUS304不锈钢方型冲孔钢板置物架2片及轨道2组(调整间距);观察窗是用三层真空玻璃,便于大家观察试品时使用,内箱的材质是镜面不锈钢板,外箱的材质是纱面不锈钢,独特的照明设计是高亮度可视窗照明灯,便于观察试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单件组件而言,这个温度范围是可以找到现成的,如果找不到那就需要联系专业厂家,针对性选型定制,西伯 ...

客户要求对产品做气温测试的,我这地方倒不是很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你的理解非要找能满足-40°C的零部件,你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套件。你换个思路来做这件事。
-40°C的工 ...

对,有这种想法,实在不行,就只能给零部件做个隔离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