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轴承怎么轴向固定?没有内圈那种

楼主(2018-08-20):
用卡簧感觉会摩擦 没内圈不知道用什么轴向固定 深沟轴承是可以用卡簧顶住内圈

网友A:
我这边用的是小滚针轴承   都是做收口的   参考下

网友:
用推力轴承?

楼主:
那不行 推力轴承和滚针轴承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用的是小滚针轴承   都是做收口的   参考下

收口是怎么样的 有实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行 推力轴承和滚针轴承完全不一样

滚针的外套顶着推力轴套...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冲压滚针轴承吧,一般直接套轴上,然后,厂家一般都有单独配的轴承内圈的,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冲压滚针轴承吧,一般直接套轴上,然后,厂家一般都有单独配的轴承内圈的,有卖。

对的 是冲压滚针轴承,我选它是因为壁比较薄 如果再加内圈 那和深沟轴承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是冲压滚针轴承,我选它是因为壁比较薄 如果再加内圈 那和深沟轴承差不多了

轴承内圈是可以另外配的,查下厂家样本看看,应该有。

网友C:
也可以在传动轴的上面设计一个台阶,用来做轴向定位。

网友D:
没有内圈的滚针轴承径向尺寸很小,它由保持架,一组滚针和外圈组成,由于没有内圈,所以,没有轴向定位装置,外圈与轴承座一般为过盈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内圈的滚针轴承径向尺寸很小,它由保持架,一组滚针和外圈组成,由于没有内圈,所以,没有轴向定位装置 ...

我设计的是一个轴 外面套个辊 辊两边打冲压滚针轴承 辊内孔和滚珠轴承过盈配合 我怕的是辊在轴上左右移动。我的是轴固定 辊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在传动轴的上面设计一个台阶,用来做轴向定位。

我这就一根轴直接穿过 设计不了台阶 就算可以也不行吧 冲压滚针轴承是没有内圈 台阶也会和滚针轴承摩擦

网友(2018-12-06):
可以  滚针轴承两端,或一端加上一个外直径略小或者相同的推力轴承,再在推力轴承之间的轴上加套管这样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可以解决轴向定位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滚针轴承的两端加两个推力轴承,推力轴承的内径等于滚针轴承的内径,外径等于滚针轴承的外径或者略小一点,再用等于轴径的套管套在轴上,放在两个推力轴承距离之间,这样就可以起到轴向定位的作用了,虽然麻烦一点,但是可以解决轴向定位问题。

网友:
贴个图吗

网友(2020-06-10):
问题解决了吗?是否两端固定外圈就可以了?

网友:
轴向力不大的话,可以用卡簧的

网友(2022-09-01):
滚针轴承不承受轴向力,固定在外圈上也可以吧!

网友:
这种是单向离合器来的

网友:
不会的,在工业缝纫机上这种结构很成熟,告诉运转,轴向不受力,只是防止轴向掉出来,加个轴向挡圈即可

网友:
轴上增加一个承受轴向力的轴承位置,滚针轴承只负责径向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