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增加表面摩擦力设计问题

楼主(2018-08-20):
如图示零件,为增加零件表面摩擦力,打算把齿面改为横竖槽的形式怎么改好些,要求有一定槽深1-3mm的 1534730339(1).png

网友:
有点晕菜

楼主:
想把圆弧齿面的齿去掉,换成网纹滚花样式,但滚花深度又不够

网友A:
滚花是最简便的增加摩擦力的方法,另外选择时还得考虑加工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是最简便的增加摩擦力的方法,另外选择时还得考虑加工成本问题

考虑过成本是不好滚,但其他方法想不出来

网友B:
内轴 外圆裹一层橡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轴 外圆裹一层橡胶

再抹一层皮带腊!

网友:
用线切割再把每个齿面给割出一道道的纹路,增加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