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输送料道怎么设计好

楼主(2018-08-20):
公司里有螺母自动输送装置,振动盘输送的,但是料道与工装结合的地方总会卡料,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接头要没有突变,宽度统一一致,应该可以避免,如果宽度有差异,接头处圆弧过渡。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片可以看出料道快到工装的地方宽度有变大,使得螺母进入工装卡口的角度不一致,相邻两颗有可能是边和棱接触,这样工装在取料时卡口的边会卡到下一个螺母的棱,造成卡料,可以设计成垂直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头要没有突变,宽度统一一致,应该可以避免,如果宽度有差异,接头处圆弧过渡。

关键是料道到工装过渡处卡,工装是要换的,无法和料道做成一体,所以过渡处怎么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是不是螺帽有几个规格?振动盘整理槽公用一个?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上的左右箭头,是不是有个移位供料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图片可以看出料道快到工装的地方宽度有变大,使得螺母进入工装卡口的角度不一致,相邻两颗有可能是 ...

垂直供料改动较大,不太现实。现在料道下来角度45°是有的。我想在料道上铺PTFE材质,能降低摩擦,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接个气嘴吹一下

网友:
我司(浙江甬恒知识产权)诚招兼职机械、机电,电子,自动化领域专利工程师,要求有发明专利技术交底书撰写经验,有兴趣者可将简历发送至717500967@qq.com,联系方式15988671010待遇从优,兼职或者可长期合作,谢谢!  办公地点:象山丹西街道蓬莱路305号科创园3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垂直供料改动较大,不太现实。现在料道下来角度45°是有的。我想在料道上铺PTFE材质,能降低摩擦,不知道 ...

料道坡度有45度,如果是金属的料道重力应该是大于静摩擦力的,所以螺母会在重力的作用下一直往下移动,待工装卡口装载一个螺母往前移动时下一个螺母的棱就会卡在卡口边上,造成堵料。手画了个简图,大概意思表示下

网友(点评):
对,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工装移位之前y方向要有个下移动作,再有在工装下移动作之前在料道上装个电磁铁,把料道上的第一颗螺帽锁住。

网友:
其实结构上问题不大,这类振动盘送料滑道,机械零部件的精度有要求的,表面还要光滑,不能有过大的摩擦。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位置改成圆滑过渡,结构上,另外在此处加工整形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