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兼职的情况该怎么分辨

楼主(2018-08-20):
       大家好,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他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创业公司,目前想画一个机械结构,想要我这边兼职帮忙吧。下午三点亲自与他谈谈具体的情况。。。我之前没有兼职过,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做呢,还是谈的时候注意点什么事项之类的?求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
你还是专心上班吧。画图工不好当的。不然电话天天打爆你的。

网友:
首先约见,对方说明情况,提出要求,甚至给出报价,你们可以就此讨论下,明确如下:对方——情况,要求,工期,价格;你可以先不答复,一般的话,自己要考虑下,再回复对方——你的方案和说明,你的完成时间,你的最终价格,你的时间与价格可以在对方基础上调整一点点,但是不要相差太大,除非对方要求的内容有变化。这些都谈定后,才算真的开始。

最终交货时,最好自己带笔记本,在自己电脑上演示,再行交货,时间长工作量大的话可以要求部分预付款,如,30%-50%,不熟悉的人最好有个协议约束,最终谈定和交易最好是你和你朋友加上他和他朋友在场。

网友:
记住,先小人后君子麻烦少,先君子后小人,到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
刚开始创业都不易,你能做就做,不能做帮忙参谋下,不要勉强耽误人家事

网友:
面谈,一切都先摆上桌面上来谈,都是朋友,有什么想法顾虑都说出来就好,最好黑纸白字的写清楚就可以了。这样大家都互不耽误,清清楚楚。如果对方只是想无常的利用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类似的活干了好几年了,给你的建议:技术要求,报酬等需要在前期说好,有书面的东西;中间沟通过程,重要节点有书面记录。
一般如果是之前合作过而且合作比较愉快的,可以简化,但要有,所谓先小人后君子;一旦后期产生过大争议,连朋友都做不成的。
再好的朋友也 必须遵从一些基本的东西,否则很容易导致争议,然后就是朋友做不成了。
如果对方说,可以先做方案,费用好谈等,基本看看就算,有时间可以做个简单方案就当玩了。有太多的人看过方案后就不再谈的。
之前也遇上过一个,国外的,给过方案后说价格有问题,还好有书面记录,截图过去,俩月没反应,但最终还是发过来做的,这个就长期合作了,这种还算比较好的,更多的是没反应的。
如果你是在职的,做兼职的话要处理好跟现职工作关系,不能因小失大,活接下来就要负责到底,人家也不容易,千万不能由于本职工作耽误人家,同样也不能由于兼职而耽误本职工作。

网友:
给朋友干兼职不好做的,有时看情面上,你又不好意思要的太多,到最后很多都是帮忙的份儿,比较麻烦的。

网友:
无非就是谈好要求、交期和报酬吧。个人觉得划得来就干啊,,,,,
跟一同事做了几次类似的,感觉工作量和报酬不成正比,不想干。后面还想让挂长期兼职,价格相当没有诱惑,果断拒绝了。
总比拖泥带水的,答应了有觉得报酬给不到位,随便马马虎虎应付,出啥事情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