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材料----与不干胶不粘的材料

楼主(2018-08-20):
将标签剥离后,标签与图中黄色材料一点都不粘的,请问是什么材料,请大神指点。
用途:标签来料是一卷一卷的,机构将标签一张一张的剥离出来,放到图中黄色工件上,要求标签与黄色工件一点都不粘。
采取过如下措施:
1、铁氟龙---不行
2、UPE---不行
3、硅胶--虽然粘性低,但是还是有些粘,导致标签不能顺利从卷料上剥下来。
4、在工程塑料上涂蜡----涂蜡之后,标签的确不粘,效果也好。但是工件在运输,或者是其他人无意摩檫,腊脱落以后,就失去了作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搜鸡皮胶带粘上去就好

网友B:
是说的这种黄色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说的这种黄色的材料?

是的,请问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这是什么材料

硅泡棉,这个材料的确不粘。用蚀刻方法可以附胶,然后粘一层离型纸。不过揭掉离型纸之后,泡棉上的胶还是很粘的。胶主要起固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泡棉,这个材料的确不粘。用蚀刻方法可以附胶,然后粘一层离型纸。不过揭掉离型纸之后,泡棉上的胶还是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搜鸡皮胶带粘上去就好

感谢关注,后期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离型纸

感谢关注

网友D:
黄色?我怎么只看到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我怎么只看到褐色

网友(2018-10-17):
你好!我司有对应不粘涂层处理,胶带,不干胶一点都不粘的,比你之前提到的涂层都优越。可以联系微信1392690259,不是手机号码

网友(2019-01-03):
棕色说成是黄色,你牛!也可以减少接触面积来减小标签的粘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