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脱落装置

楼主(2018-08-20):
请问如何让序号2物体快速脱落

网友A:
没F,2不是自己就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F,2不是自己就掉了吗

紧靠重力作用,脱离速度慢,需要加快脱落

网友:
用高压气嘴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靠重力作用,脱离速度慢,需要加快脱落

这个就得看你工件间的摩擦系数了,如果摩擦系数很小即自身重力远大于静摩擦力,工件2可以自然降落,计算出这个加速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这样是最省事的。如果摩擦系数较大,自然降落的加速度不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在工件2上方施加压力加速降落

网友:
快慢就是加速度大与小的区别,也就是力大小的区别,搞个比重量更大的瞬间力(或者持续作用力),就可以实现

网友:
上面加气缸顶一下

网友:
在2号物体的上面增加一个气缸推一把

网友:
用磁力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