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直线导轨运动产生的噪声

楼主(2018-08-20):
最近购买了一批直线导轨,发现噪声比较大,求如何降低噪声。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面不平,或者导轨不等高等等原因,再者可以拆下来试一下拨动滑块看下声音大不大,如果大的话,就是导轨有问题了。

网友:
装配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配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
增加润滑试试

网友:
顶起,是品牌导轨吗?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买到仿品了,现在国产导轨出来很多了,一般情形下都可以满足功能,但是噪音大。
要想降低噪音可以选用告诉静音导轨,安装时也要注意:保证安装面的平面度,两条以上导轨还需要保证平行度。

网友:
需要润滑,如果是高仿,安装调整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