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问题

楼主(2018-08-20):
今天学习的时候看到一句话“对称结构的零件,定位销不宜对称布置”,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能为我解惑,拜托了

网友A:
装配区分,防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区分,防错.

谢谢您啊,另外请问受力或者精度方面有区别吗

网友:
你好,我是新人,能否一起学习,推荐学习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配区分,防错.

请教,既然是对称结构,那么装配还有对错之分吗?硬是用定位销分出个正反来是不是 多此一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既然是对称结构,那么装配还有对错之分吗?硬是用定位销分出个正反来是不是 多此一举呢?

是防止维修拆解后再次装配时装错。

网友:
防呆是一方面,可靠性也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既然是对称结构,那么装配还有对错之分吗?硬是用定位销分出个正反来是不是 多此一举呢?

对称结构在初次装配时是没必要区分,加定位销区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重复装配出错.设备在装配使用后,前期都有个跑合过程.定位销对称布置,当拆下维修时,那再次装配时就可能与之前装配方向正好相反,这样机械相当于再次进行跑合,而每次跑合多少伴随一定磨损.加定位销区分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这种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称结构在初次装配时是没必要区分,加定位销区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重复装配出错.设备在装配使用后,前期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称结构在初次装配时是没必要区分,加定位销区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重复装配出错.设备在装配使用后,前期 ...

受教了

网友(2019-07-15):
我是小白,能否一起学习交流,推荐下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