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油泵材质还有齿型?

楼主(2018-08-20):
一般齿轮油泵采用什么材质,还有齿轮是什么齿型?

网友:
齿轮泵的壳体一般都是铸铁的。

网友:
泵体材料有铸铁、铸铝或粉末冶金,齿轮一般用渐开线齿轮,可以考虑压力采用一点变位系数。

网友:
齿轮可以用20Cr滚齿加工 或者粉末冶金压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