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密封垫片和密封环的关系?

楼主(2018-08-20):
密封圈、密封垫片和密封环的关系?谢谢。

网友A:
密封圈 通常做径向密封使用,轴向密封也很普遍;

密封垫片 通常只做轴向密封或缓冲使用;

密封环 通常径向密封,伴随有直线运动或旋转运动, 材质上通常是非橡胶, 或者橡胶加其它部件组合使用。

以上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 通常做径向密封使用,轴向密封也很普遍;

密封垫片 通常只做轴向密封或缓冲使用;

网友B:
楼主,建议你自己列一个表格,从应用角度,密封性能(数据),材质等方面做一个对比,自己也能记住,你发上来,大家给你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建议你自己列一个表格,从应用角度,密封性能(数据),材质等方面做一个对比,自己也能记住,你发上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