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吨集装箱吊架用多大的工字钢做主梁

楼主(2018-08-20):
12吨集装箱吊架用多大的工字钢做主梁?
吊顶分别在四个角点
不会做有限元分析,老板又舍不得去外面购买,郁闷!请教了

网友:
结构都没有,怎么谈型材?

网友:
20#足够用

网友:
抛开结构谈力学分析是空谈

网友A:
集装箱长x宽x高=?  给你一个思路,吊索自己配。吊具A中间是工字钢,设备起吊时,工字钢受压,用多大工字钢,根据设备重量自己计算需要多大型号的工字钢。

网友B:
用老板的话说,看着要扎实,买的人才放心。 扎实 一定要扎实 老板是土包子 不会和你研究有限元 一般都是用眼睛瞅着 怎么感觉有点单薄啊!!行不行啊

网友:
选多大的型材还是看选什么样的结构才能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装箱长x宽x高=?  给你一个思路,吊索自己配。吊具A中间是工字钢,设备起吊时,工字钢受压,用多大工字钢 ...

和你的思路差不多,就是不能确认多大的工字钢,结果过类似下图

网友:
集装箱尺寸都没有怎么计算,起吊方式也没有,这个应该属于特种设备,不是随便整一个开玩笑的,刚度强度不够会出问题的,建议还是设计好方案后有限元分析一下,老板土包子你是搞设计的,不能靠别人嘴巴说说20#还是30#,得有数据说话,不然出问题了你是吃不了兜着走。如果自己公司没有设计能力建议还是购买外面成熟的设备,个人建议,听不听随意

网友:
在理论数字上乘个安全系数,建议

网友:
以我以前做平台支架的思路吧 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做结实 这种东西只要不出事浪费点材料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装箱长x宽x高=?  给你一个思路,吊索自己配。吊具A中间是工字钢,设备起吊时,工字钢受压,用多大工字钢 ...

方法虽然笼统点儿,但是可用。

网友:
你就是靠经验,也得有个结构啊。不然我们怎么给建议

网友:
要看着扎实选400的,一般250就够了

网友:
建议选用20号槽钢,选大一些安全啊!

网友:
安全第一位,多出点钱也安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老板的话说,看着要扎实,买的人才放心。 扎实 一定要扎实 老板是土包子 不会和你研究有限元 一般都是用 ...

用三维软件自带的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吊具上的钢丝绳在四角的挂点上,吊具的梁只需承受钢丝绳拉力的水平分力,验算一下压杆稳定即可,不必用很大型号的型钢。
建议楼主看看《起重机设计手册》,里面有吊具设计的内容。

网友:
去找起重机设计手册,梁的话里面计算等都有,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已知条件不足,没办法高出比较准确的东西。

网友(2019-04-26):
靖江市起重设备厂专业提供集装箱起重机,可以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