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气爪

楼主(2018-08-20):
哪位社友有三爪气爪的来源没,如图这种,只有2爪的,有三爪没有?

楼主:
求来源,选型型号

网友:
1688  搜到 一个

网友:
建议楼主去亚德客官网上,下一个可以导出3D模型的软件,

网友:
smc  MHs3-32

网友:
费斯托可以看看的

网友:
我有啊   不过这些都可以在SMC AIRTAC 费斯托 官网下载。

楼主:
这个是平行式的,我的图片上是Y和R的。我的意思是三爪要用到Y或R式的

图片上相当于两爪的Z式

网友:
你可以让他亚德客、SMC等寄一些样册给你,上面的参数才更重要

网友(点评):
就是在样本上找不到合适的,兄弟

网友:
样本应该没合适的,两爪三爪运动方式相似,就是结构复杂一点。需要的话,可能要定制。但是也不好用啊,还不如用三爪卡盘

网友A:
真空的卡爪算吗?PIAB piGrip真空爪:
SoftGripper:

网友(点评):
给大侠回信了,谢谢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奉献,还是自己做个机械式的,模型已经做好了,还好,不是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的卡爪算吗?PIAB piGrip真空爪:

SoftGripper:

可用于采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的卡爪算吗?PIAB piGrip真空爪:

SoftGripper:

柔爪只能用气么?好像没讲过其他的

网友(点评):
气压或者水压驱动,常见都用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