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win10系统运行solidworks2016零部件多了就卡慢怎么办

楼主(2018-08-20):
请问各位老师,win10系统运行solidworks2016零部件多了就卡慢怎么办

楼主:
win10系统运行solidworks2017挺顺溜但有时候在装配体里修改零部件后保存失败。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你是如何做到安装SW2017后,再改装SW2016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做到安装SW2017后,再改装SW2016 的?

删注册码,或者直接装双版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
尝试改成性能设置 改成性能模式,也许是你电脑本身配置运行这么多零件就会卡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今天装了个solidworks2017sp3,感觉不错,挺顺溜。win10兼容性很差。

楼主: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单位给买了台i7  8代,1070的显卡8GB,配置不算低,1万2千多联想品牌机,只能装win10 。先装的solidworks2016,卡慢。与销售商联系后给换的win10专业版系统,并装solidworks2017sp0,毛病依旧。今天又装了solidworks2017sp3感觉还不错

网友:
装配体或者零件结构复杂会卡顿的,一般我才有压缩掉不用的零件或特征,试过8000零件的装配体P4000显卡加48G内存跑起来都卡,尤其是渲染后

网友:
压缩或者轻量化吧

网友(2018-12-12):
没有闪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