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下运输车的螺栓防松措施

楼主(2018-08-20):
现有一辆矿用卡车在井下螺栓脱落很严重,想问一下有没有有效的防松措施,一般情况下防松措施都有哪些

网友:
用过的螺栓放松有:
1、双螺母放松;
2、用开孔螺栓+开孔螺母,中间穿铁丝或者穿开口销防松;

网友:
螺纹胶可以起到一点放松的作用

网友:
矿山设备一般都是粗大皮实,震动大,环境恶劣,使用时间长了设备构成件之间会产生相对位移,咣当的严重,螺栓螺母特别容易松动,对于防松要求高,除非结构限制,否则不建议采用使用依靠摩擦达到防松效果的结构,例如:螺栓直接旋紧基体的螺纹孔内,防松胶、双螺母锁紧,弹性垫等,建议采用牢固可靠的防松措施,螺栓建议尽可能采用光孔穿出去(螺栓+螺母)的结构,再在螺母一端使用大的开口销,花垫、焊死等结构解决。

网友A:
井下工作挺艰苦的,你可以试试平垫片防松,不是放一个平垫片,放多个平垫片,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不锈钢的平垫片不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井下工作挺艰苦的,你可以试试平垫片防松,不是放一个平垫片,放多个平垫片,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不锈钢 ...

还是建议使用专业放松螺母:Spiralock  Nut ,其螺牙牙型特殊,特别适合震动大易松脱的工作场合,同时由于使用环境恶劣,表面处理最好要达克罗。

网友:
换SPL螺母,或者直接打保险丝。

网友:
防松垫片,或者防松螺母都可以。参照一般振动设备标准件的配件

网友:
井下环境建议防松垫片和开口销防松或者焊死

网友:
用螺纹胶是最方便省事的,国内出名的有乐泰螺纹胶,淘宝上多的是。有低强度、中等强度、永久锁固各种类型供选择。
螺栓头打孔穿钢丝很繁琐,弄几次你就不想了。
还有用NORD-LOCK防松垫圈的,两个带齿垫圈为一套,这个贵。

网友:
小角钢下成条焊死(既放松又便于拆卸更换)

网友B:
用NORD-LOCK,我干过煤矿机械,行业内就用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NORD-LOCK,我干过煤矿机械,行业内就用这个东西。

这个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9-03-22):
NORD-LOCK防松垫圈

网友:
请使用自锁式液压螺母。常州艾乐森动力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