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报警

楼主(2018-08-20):
师傅们发那科系统加工中心PS0003数位过多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看看系统报警参数解释是如何描述的

网友B:
参考图片

网友C:
按楼上的来看,应该是编程错误,或者刀补输入错误,自己仔细核对,或者重新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系统报警参数解释是如何描述的

机床上面显示的就只有PS0003数位过多报警,之前程序没事就是我在有些程序前面加了跳段之后就出现报警了,可能是我跳过的程序段太多了,最后我又编了个程序就不报警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楼上的来看,应该是编程错误,或者刀补输入错误,自己仔细核对,或者重新导入。

嗯,可能就是程序有问题,之前没事就是我在程序前面加了跳段之后就报警了,可能是跳过的程序太多了,我重新编了一个没事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图片

谢谢,可能是程序有问题,我又编了一个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