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探伤报告

楼主(2018-08-21):
求教:无损探伤报告的格式和内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提供中检报告。

网友A:
看你的对材质的具体要求和你要做的是什么零件或产品,比如你做一根重载荷的轴、或者压力容器的法兰,筒体等都需要做无损检测。你不着急的话,晚上给你发个检测报告的格式文件,留下你的邮箱。

网友:
容易产生缺陷的地方一般需要无损检测,并且一旦存在缺陷隐患很大,如焊缝,铸件,重要的受力件基体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对材质的具体要求和你要做的是什么零件或产品,比如你做一根重载荷的轴、或者压力容器的法兰,筒体等 ...

这是我邮箱地址2179913632@qq.com.谢谢帮忙。

网友(2018-11-03):
应该要先了解你是按什么标准方法去做无损检测,熟读和掌握标准,标准中一般都有标准化的无损报告格式,甚至有样本,然后再根据自己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要求自己做一个报告就好了,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