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吸盘几个问题?

楼主(2018-08-21):
真空吸盘能否作为举升机构 ?在举起重物时以此增加摩擦力?能否吸取表面粗糙的木板以及电镀后的钢板?如果是四个一组的吸盘大概在多少钱?谢谢

网友:
完全可吸!

@ahway 有请大侠!

网友:
真空吸盘经常用在食品、快消、医药、包装等行业,电镀后的钢板,表面应该是平整的,肯定是可以的。至于表面粗糙的木板,也有很多应用案例,就看你木板的粗糙情况了。这些最好找供应商看一下。不过解决的办法肯定是有的。问题不大。如果产品多孔,可以用海绵吸盘

网友:
举升没问题,玻璃,钢板都见过,木板不知道透气性和表面粗糙到什么情况不能判断,另吸盘的大小与重量相关,价格上也有差异

网友A:
吸盘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想象不到。
电镀金属板材抓取需要无痕吗?有电镀液、防锈油残留还是凹凸不平?是否有孔?
橘纹电镀板或者冲压板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至于木板要看表面粗糙度,条件好的话就用吸盘(软吸盘易抓取,但唇边易磨损):

条件差的就用海绵吸具,哪怕是原木都可以抓取:

PIAB的piGrip吸盘4个,价格在1000元左右。后面看配什么真空系统。
更重要的是,抓取木料时,需要注意是否会有木屑吸入真空系统。
如果采用的是真空发生器,最好考虑防尘性能(PIAB  Bi系列防尘真空管)。如果是机械式电泵,大型的过滤器必须考虑。

网友(2019-03-12):
气动开关永磁类产品,磁性开闭周期小于1S,方便与机器人集成,气源仅用于磁性开闭,亦斐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吸盘可以做很多事情,有时想象不到。
电镀金属板材抓取需要无痕吗?有电镀液、防锈油残留还是凹凸不平?是 ...

感谢老铁的图片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