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龙门加工中心装配对重复定位精度的影响

楼主(2018-08-21):
数控龙门加工中心传动链的装配对重复定位精度的影响?我有台新的龙门加工中心,全程Y轴定位精度达到了0.19mm,是装配哪边有问题吗?丝杠和线轨都是上银的,精度等级也是没问题的,就是想请教装配哪边没做好导致这样,谢谢大家

网友A:
如果导轨安装面精度没问题,那就可能是丝杆安装间隙,螺母间隙,传动链上某个环节紧固不到位等等原因造成

网友:
不解决以上硬伤,加光栅没有意义

网友B:
装配的责任不大,人家按图装配,是设计工程师的责任。传动系各零件在设计时,控制精度环节没有采取正确的思路。可以肯定:设计主管是新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配的责任不大,人家按图装配,是设计工程师的责任。传动系各零件在设计时,控制精度环节没有采取正确的思 ...

你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刚好我们前两天有个新买的加工中心X有问题,最后拆了才发现丝杆都没装配紧,维修的人过来把两边螺丝重新一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导轨安装面精度没问题,那就可能是丝杆安装间隙,螺母间隙,传动链上某个环节紧固不到位等等原因造成

真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前两天我们这边有个新买的加工中心就是这样,厂家的人来把丝杆两边螺丝一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的责任不大,人家按图装配,是设计工程师的责任。传动系各零件在设计时,控制精度环节没有采取正确的思 ...

确实设计是个新生,设计的东西好多都是没有数据做支撑的,电机惯量、丝杠的粗细电机的选型都没有数据做支撑。新开发的一个机型,4000x2000工作台下放了21个55线轨的滑块。这个我都不晓得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光栅

是个方法,但是机床本身精度不行加光栅往往适得其反,闭环机床用不了多久就容易出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导轨安装面精度没问题,那就可能是丝杆安装间隙,螺母间隙,传动链上某个环节紧固不到位等等原因造成

传动上紧固和间隙都做的比较好,应该没问题。我这边机床有个通病,镭射打下来Y轴间隙往往都是负间隙,应该是传动别劲。丝杠装配精度基本是0.02mm,装配好后螺母会开到一边释放一下。线轨准直仪打下来直线一般也是0.03mm,线轨平行度有时候会差一点,安装面磨床磨下来有时候会有扭摆导致一两个点平行会有0.06mm,横梁线轨是倒L型那种。您帮我看看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动上紧固和间隙都做的比较好,应该没问题。我这边机床有个通病,镭射打下来Y轴间隙往往都是负间隙,应 ...

Y轴有多长?定位误差是大概成比例累积的还是无规律变化?重复定位的数据呢?另外,您是机床制造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Y轴有多长?定位误差是大概成比例累积的还是无规律变化?重复定位的数据呢?另外,您是机床制造厂家?

Y轴2000行程,定位误差基本是递增上去的,重复定位还可以,不是太多0.02mm左右。对我们做龙门加工中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Y轴2000行程,定位误差基本是递增上去的,重复定位还可以,不是太多0.02mm左右。对我们做龙门加工中心的
 ...

不像是安装面精度引起的,从规律看就像正常的螺距误差,但是数值上看,2米达到17道就有点夸张了,确定定位测量方法没问题?Y轴运动相对立柱的垂直度达标吗?

网友:
丝杆和线轨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考虑y轴的伺服放大器了,做一下激光检测,然后补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安装面精度引起的,从规律看就像正常的螺距误差,但是数值上看,2米达到17道就有点夸张了,确定定 ...

我镭射测量下来显示实际运动的距离变长,2000.17mm这个样子。要是垂直和测量误差是不是该变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镭射测量下来显示实际运动的距离变长,2000.17mm这个样子。要是垂直和测量误差是不是该变短?

说的也是。有没有考虑换一根丝杆看看?最好换另外一个批次的

网友D:
丝杆预压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预压级别?

p2

网友A:
请问楼主后面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很好奇,想学习一下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后面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很好奇,想学习一下是啥原因

又做了一些的调整,一台新的4000工作台的龙门马上装好,再测量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做了一些的调整,一台新的4000工作台的龙门马上装好,再测量试一下

谢谢。如果调整有效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调整有效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

好的,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一直做机械设计。以前做过机床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做机械设计。以前做过机床行业。

以前做的哪一种机床的设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做的哪一种机床的设计呢

重型数控镗铣床,主轴直径160,200,2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型数控镗铣床,主轴直径160,200,260的

新做的一台定位精度补偿前还是有0.09mm,但是比之前好多了,这也台主要是装配细节上改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反馈!

客气啦,我在考虑传动刚性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如果传动刚性不好,螺母在越远离电机座,丝杠的传动刚性影响应该也是越明显,会使定位精度变多,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啦,我在考虑传动刚性会不会影响定位精度,如果传动刚性不好,螺母在越远离电机座,丝杠的传动刚性影 ...

如果是品牌丝杆,而且选型没问题的话,2米行程应该还好。做过预拉伸没?

网友E:
激光补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补偿一下

可以补,就是误差太大,应该是机械上有问题

网友(2018-10-16):
查查丝杠反向间隙,与导轨关系不大。

网友:
机床装配分配精度多少  有没有考虑过导轨平行但不等高出现的误差

网友:
应该是丝杠的间隙过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