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设计库零件的小问题

楼主(2018-08-21):
设计库的零件我导出来另存,之后进行后续操作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用这个零件装配其他零件,保存之后重新打开,出错是什么原因呢?如下图,可以给出解决办法吗?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已经显示配合有问题吗

这不是主要问题好吧,主要问题是做的操作,拉伸,切除,打孔这些都变了,看图一和图二,图二就是用图一装配的,特征消失了配合肯定出错呀。

网友B:
你把库文件先导出来保存在桌面,让后再从桌面保存到你的项目文件夹里。猜测你这个原因是有些零件按原路径找回保存的地方。你能不能试试手动找一遍路径,让它记住你的文件保存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库文件先导出来保存在桌面,让后再从桌面保存到你的项目文件夹里。猜测你这个原因是有些零件按原路径找 ...

谢谢大佬,我找到方法了首先----选项----异型孔向导/ToolBox------把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搜索位置--把里面打勾的去掉就行了
跟你的基调差不多,

网友:
库里的东西当打开的时候不是显示只能读的吗,就算修改之后还会变回库里原来的样子的

楼主:
新建装配体---插入你要的东西(选好大小长度等)----新建零件--插入刚刚的-----另存为就好了,、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