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矩形伸缩机构的设计

楼主(2018-08-21):
要设计一个三脚架,矩形的,可以伸缩。用于户外,要考虑泥沙的影响,上面的产品迎风面比较大,所以使用过程中,很有可能要在腿上压沙包,所以对腿的承重能力要求比较高,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机构方式可以使之滑动顺畅,又不怕泥浆,还需要至少在两个位置锁定?谢谢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呀。(制作了一次钣金件,精度比较差)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测绘用的三脚架不行吗

网友B:
这个设计问题多,

参考高射炮等武器的三脚地锄。

网友C:
脚掌加宽防下沉,打牢地钉防倾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测绘用的三脚架不行吗

那种太高了 风容易吹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问题多,

参考高射炮等武器的三脚地锄。

嗯  军用的很多和我这个需求比较接近 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掌加宽防下沉,打牢地钉防倾翻。

我们这个是便携产品,  两只腿需要收缩 并且合拢,地脚的预留在那里 ,为了便携 ,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压沙包,不太好打地脚,现在对滑动机构和锁紧机构比较头疼,没找到现成的配件好用。

网友:
有现成的直流24V矩形电动伸缩节卖,也可以买手动的,买回来稍加改装就可以了

网友(2020-04-02):
加个旋转脚板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