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装配工艺

楼主(2018-08-21):
我们公司正在做一批高精度的电机,使用一对圆锥滚子轴承,主轴圆跳动要达到10μ,请问各位大神要控制装配工艺?

网友:
顶,等高人解答

网友:
电机用圆锥滚子的不多
请高手解答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成对使用还是两个单套使用,固定端,浮动端都用一样的类型?细节要先讲清楚吧!

网友(2021-07-20):
轴的精度,轴承的精度达到要求了,控制好预紧力就行了

网友(2021-08-31):
第一次听说电机有用圆锥滚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