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强行关掉SW?

楼主(2018-08-21):
打开一个IGS图,不断的取消确定,还是不能成功,想退出也不能关闭,除了关机,社区那位大侠有办法关掉SW?

网友A:
任务管理器关闭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务管理器关闭软件

是不是这个,不能关闭啊

网友:
D:\Pictures\QQ图片20180821104659.png右击箭头的位置

网友A:
wind任务栏右键点启动任务管理器

网友:
Ctrl+shift+esc同时按进入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就好了

网友(点评):
咦,这招更快,👍

网友:
工具->选项->默认模板->把三个模板位置设置好就不会跳出这些对话框了

网友:
没设置模板时应该一直点取消才能打开模型

楼主:
社区藏龙卧虎,能够快速解决专业问题,我这公司电脑是无盘的,关机很多设置就要从头再来,现在问题解决了省了很多麻烦,谢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
CTRL+ALT+DEL弹出对话框选择“任务管理器”

网友:
ctrl+Alt+DELETE     打开任务管理器      选中SOLIDWORKS 结束运行。

网友:
多按几次“确定”就好了,如果没有解决,只能说明按得不够多!

网友:
重建模型等下就行了 sw打开大一点igs文档都比较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任务栏右键点启动任务管理器

任务管理器应该可以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