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流量计是按流量计前还是后的压力计算?

楼主(2018-08-21):
请教一下:所有气体流量计都是按流量计前面的压强计算的吗?比如流量计前的压强是0.4MPa,流量计后面的压强是0.04MPa,根据流量值计算气体的量的时候都是按0.4MPa计算吗?还是有些流量计不同?

网友A:
按照流量计安装的的通道压力计算,取压点距离流量计越近越好,距离远尤其是通道两端的压力已经不准确了,相比较来说,根据之前的压力计算误差更小些

网友:
按流量计的入口压力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流量计安装的的通道压力计算,取压点距离流量计越近越好,距离远尤其是通道两端的压力已经不准确了,相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