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地毯类的软材料,如何精确定位?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8-08-21):
求教:地毯类的软材料,如何精确定位?要求偏差0.5以内,有没有好的办法地毯包到台阶边上距离左右距离要差不多。目前主要困难就是地毯如何放的准确

网友:
地毯的边,能够精确到±0.5mm么?

网友(点评):
刀模切的,准确

网友(点评):
切时准确,切后会收缩吧

网友:
软材料本身就有弹性,不精确,要求定位精确就有点耍流氓了。
不放把你的具体应用说一下,让大家想想办法吧。

网友(点评):
耍流氓是有点。最早是地毯和板子复合,冲床冲裁~ 这样成本很大,所以改成地毯直径切割成型,复合,所以要求较高

网友:
可以做局部的仿型模具吗?薄板类,定位后压紧加工……没做过,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除非把他按在钉板上....

网友A:
拍照看看有多准。一般是用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看看有多准。一般是用针板

地毯 分两面,一面有背胶 硬一些,另一面是 毛面 ,如果用针板 毛勾起来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毯 分两面,一面有背胶 硬一些,另一面是 毛面 ,如果用针板 毛勾起来也不行~

那你最好要拍照,提供更多细节。有背胶,应该在一楼就描述出来,岂不更好,对吧

网友A:
既然背面有背胶,用真空吸如何?问题是你背胶要朝下,能否朝上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要拍照,提供更多细节。有背胶,应该在一楼就描述出来,岂不更好,对吧

是的 是的~
当时考虑如果有接触过的,看到了基本就能回答~~
没接触过的,回答的内容很多都是自己的想法,没有经过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背面有背胶,用真空吸如何?问题是你背胶要朝下,能否朝上放置呢?

背胶是朝上的,因为还要在该面喷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胶是朝上的,因为还要在该面喷胶。

那试试真空吸。

网友:
@ahway 有请大侠!

网友:
你可以先铺好在切割

网友:
个人浅见:
1. 几年前测试过汽车顶棚内部材料,真空可以吸取,但要考虑分张,否则可能会带起下一张;
2. 针式吸盘(Needle Gripper);
3. 复合后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