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柔性焊接平台材质

楼主(2018-08-21):
三维柔性焊接平台,买钢质的好还是铸件的好啊?

网友:
兄弟 找我啊

网友:
加我微信 13622986342 ,我们专门搞这个的

网友A:
针对工装使用而言 1。一定是铸铁件,钢件本身柔韧性好,时间长久变形量一定会超过铸件。
2、再者耐磨性,按一定价钱而言,普通铸铁和普通钢板焊接出来的工装来说,不论耐磨程度,和硬度都相对铸铁件要好。使用时间长久了,工装之间的摩擦,工装和产品之间的摩擦都会一定限度的磨损平台。

3。在从制作角度而言,整体溶模铸造的产品,和局部筋板焊接的三维柔性焊接工装来说,产品的整体结构稳定型,也一定是铸件的好上一筹(铸钢就不用去考虑了)
4。当然铸铁件也有不足的地方,一样会出现在铆焊件上,比如铸铁件的材质疏松,沙眼气孔。 焊件的焊接手法等,都会出现一定几率上焊缝的问题。这个都清楚。但是最终一定是以成品验货(这里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赞同,很全面很专业

网友B:
这种都是钢件的,毕竟买一套好几万,铸铁材料太差了。

网友(点评):
体现在工装上,整体更加注重结构稳定,耐磨性,以及变形量。 如果在这三点上而言,一定是铸铁件好。 比如你说的材料问题,那要放在同等价格去比较。普通钢板焊出来的钢件和普通生铁溶出来的铸铁件相比。

网友(点评):
当然钢板有各种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硬度等(价格不一样),铸铁件也分HT300 HT250 什么的或者更高的。(无非体现就是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都是钢件的,毕竟买一套好几万,铸铁材料太差了。

进口品牌基本都是钢件的吧,优质钢,再渗氮处理,基本不会锈

网友C:
建议采用经过时效的铸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口品牌基本都是钢件的吧,优质钢,再渗氮处理,基本不会锈

其实好的铸铁件也不生锈,你看谁家的车床生锈了?其实多数机床的床身都是铸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经过时效的铸件。

铸件的贵,而且小规格的平台也基本都是钢件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A:
针对工装使用而言 1。一定是铸铁件,钢件本身柔韧性好,时间长久变形量一定会超过铸件。
2、再者耐磨性, ...

请问3D柔性焊接台,用铸铁的话表面是什么处理方式?怎么防锈防焊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