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负载恒定压力的液压回路

楼主(2018-08-21):
这是在力士乐教程里面看到的一个轧钢的液压回路,可以保持轧钢的厚度一致,这两个三位四通电磁阀是二选一?然后蓄能器这两个开关阀左边的是手动关闭蓄能器回路,右边的是蓄能器手动泄压,是这样吗?此回路是为了保持轧钢的厚度一致,现在我们有个机器需要把粉末压成长条,此回路是否合适?

网友:
不是二选一,两个都得用。

网友:
看不懂,求大神来解答

网友:
有这样的工艺,但油路实际情况会不太一样。

网友:
看不太明白,感觉这个油路用在这里好像不对

网友:
不是简单的三位四通,这种功能要用伺服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