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设备运输过程中螺丝松动

楼主(2018-08-21):
各位大神,请问如何防止设备在运输过程中螺丝松动?

网友:
你运输中都会松动,运行中会不会?
一般都是加平弹垫,或者双螺母锁紧,开口销等等

网友:
设计中考虑咯,要么运输打包要专门的去考虑设备减震

网友:
给你推荐一个种垫片 NORD LOCK
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用螺纹紧固剂和放松螺母应该会好的

网友:
螺纹制动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双螺母并紧和加弹簧垫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