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龙门机床铣圆抖动问题

楼主(2018-08-21):
大家好,我有台3000X2000工作台的数控龙门铣床。加工圆时在90°~180°和270 °~360°这个区间抖动(机床都在抖)而且是立铣刀铣圆不抖只有侧铣刀才抖,圆是400的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已经做了以下尝试:1。电气优化、2.XY反向间隙正常3、换联轴器4、丝杠两头座子隔圈以及螺母的紧固但是作用都不大,有一个改善就是Y轴换新联轴器后铣0.15mm吃刀时不抖了,但是吃刀加多还是抖,我问过一个工程师,他告诉我有可能是滑块磨损导致,因为线轨速度快(我们没有阻尼滑块),问问大家帮我分析分析,感谢感谢. V. Z7 q0 [0 i1 r& R

网友:
检查龙门铣床的传动丝杆和螺母是否出现松动,工作台导轨和丝杆缺少机油润滑,以及丝杆的圆形螺母是否松动和丝杆轴与传动套出现磨损,最后检查传动变速箱的各机械传动部件是否出现磨损和缺少机油润滑。

网友:
应该是共振吧,,,,改善各个环节间隙,只能改善,不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