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网怎么画?

楼主(2018-08-21):
实际画出来的话会拖累电脑速度吧。
有啥好的解决方案没?

网友A:
柱子画好,连接板画好,网可以用板子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柱子画好,连接板画好,网可以用板子代替

然后贴图

网友:
此类零件全部设计出来没意义,我们这边都只在左下角局部显示以表示整面的效果。

网友:
示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