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选择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8-21):
电机有着力矩,然后要转动的旋转轴有着最大允许施加的扭矩,两者之间是怎样匹配满足的?跟连接方式有关吗?

网友A:
根据你需要的负载的扭矩和转速计算出电机功率,然后根据工况选择工况系数,计算功率*工况系数。根据计算功率和转速去选择电机。你先做个计算过程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不亲自动手做,永远不会。

网友:
这个有计算公式的,不能范范而谈,如图

网友:
电机正常选型,电机和轴之间使用安全离合器限制最高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需要的负载的扭矩和转速计算出电机功率,然后根据工况选择工况系数,计算功率*工况系数。根据计算功 ...

那么如果我只是带动一个轴旋转,而且只给出了轴旋转允许的最大传输扭矩,其它都不知道,我该怎么计算功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我只是带动一个轴旋转,而且只给出了轴旋转允许的最大传输扭矩,其它都不知道,我该 ...

一个公式里3个参数,只知道一个参数,算不出来第三个参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