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减速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8-08-21):
现在有一个2.2kw立式摆线减速机。问题来了,可以轴头朝上安装吗?说一下理由。还有润滑如何注意。谢谢

网友A:
朝上朝下还是朝左右都是有明确方向要求的,随意颠倒安装会有以下几方面影响:
1、影响油位高度或存油量,造成转动件的过润滑、润滑不足或者无润滑。
2、影响注油孔、油位计和放油孔等位置偏离,造成这些结构的功能失效,甚至漏油(尤其是润滑油)
3、因定位支撑受力点移位,造成箱体、轴承、轮轴等件受力和力矩情况与原始设计要求不符,长时间使用发生故障。
      减速机样本上都有图示要求,型号也可区分出来,确认你使用的方向与之规定相同。

网友B:
朝上和朝下的都有,关键是电机的安装形式要选合适。

网友:
我厂里的老长安面包,拐弯接近漂移了,就亮机油灯!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不知道减速机输入输出轴的具体情况,润滑方式,与它联接的机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楼主给的信息太少,不知道减速机输入输出轴的具体情况,润滑方式,与它联 ...

其实就是想问一下,轴头朝上安装是否可以。有这种只能安装的案例没哦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朝上朝下还是朝左右都是有明确方向要求的,随意颠倒安装会有以下几方面影响:
1、影响油位高度或存油量, ...

谢谢你的回复。基本上说得很全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上和朝下的都有,关键是电机的安装形式要选合适。

谢谢。有案例吗/

网友A:
有过,跟描述的差不多,要不我怎么能知道这些,这跟电机差不多,电机是润滑脂还好些,卧式电机立着用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过,跟描述的差不多,要不我怎么能知道这些,这跟电机差不多,电机是润滑脂还好些,卧式电机立着用常见

调头安装对电机使用寿命影响有多大?

网友:
电机是脂润滑,短时间危害不明显,主要是轴承受力变化,寿命影响有多大,不好回答。减速机装配图你可以颠倒个角度看,看看我说的几项有多大影响,可以自己改动上面的功能件和功能实现对减速机的改造。

网友:
减速机选型的时候就有安装方式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