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蜗杆,两个涡轮的运动?

楼主(2018-08-21):
大家好,我有个疑问,常常看到蜗轮蜗杆传动,但都是一个蜗杆对应一个涡轮,有没有一个蜗杆对应两个涡轮的机构?可以运用于机械爪吗?比如这张图中间圆柱齿条换成螺杆,旁边的不完全齿轮换成涡轮,我试了一下,在SW中,一个涡轮与蜗杆配合的话,可以旋动,但两个涡轮配合的话,蜗杆就转不动了,是不是这样的机构不成立?
还是我画的时候没考虑涡轮的齿向?【我用的是直齿齿轮=-=】蜗轮蜗杆是不是可以用麦迪工具集调用?目前还是不会画正确的蜗轮蜗杆·····麻烦各位大侠解答,谢谢!!

楼主:
2016年版本的SW下载哪个版本的迈迪工具集比较好?

网友:
如果夹爪两侧是齿传动,中间是齿条伸缩运动可以实现夹紧动作,但用涡轮传动只能使它们联动向同一个方向动了。

网友A:
机构是成立的,可以联动的,你可能没有设置好

网友B:
软件里不行,不能说明实际不行;软件里行,不能说明实际行。

为什么?编程、底层算法之类的有瓶颈。

啥时候,你能绕过那些花里胡哨却会给你带来揪心的功能,或者能了解你想用的功能的缺陷,那就不难躲过你遇到的问题。

比如,只有一个手指头,齿轮齿条关联,另一个手指头,跟前一个手指头约束成尺寸之类的对称。

我在用的是Inventor,里面仿真之类的按钮,好几年没按了。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你要计算好开合角度对应蜗轮转过角度。

网友:
两个要是镜像的就能一起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是成立的,可以联动的,你可能没有设置好

嗯!谢谢!我再看看机械原理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不行,不能说明实际不行;软件里行,不能说明实际行。

为什么?编程、底层算法之类的有瓶颈。

谢谢开阔思维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