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关节问题

楼主(2018-08-21):
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机械臂,通过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我手拿着末端点 可以随意移动,放手之后可以定在放手之后的位置。这种机构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展会上貌似见过,主要在控制吧?机械结构难实现的。

网友:
记忆合金?

网友B:
协作机器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作机器人

根据你说的名词又去查了一下。 确切的说应该叫拖动示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会上貌似见过,主要在控制吧?机械结构难实现的。

拖动示教机器人

网友:
请参考蛇形机器人: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8%BB%FA%C6%F7%C8%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