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四个螺丝有没有办法实现抓取

楼主(2018-08-21):
图片中的螺丝材质是不锈钢的,振动盘出料后用机构可以摆成图示间距,现在想用拧螺丝的治具一次抓取四个螺丝,
人工对应好端盖(端盖会旋转,没有固定的角度),然后同时进行锁紧。现在有个问题:
1、不锈钢l螺丝有什么办法可以吸附在扳手上。
2、还有这种同时拧紧四个螺丝的扳手有没有厂家做成标准系列。
3、这种M8组合螺丝,用管子输送到某一位置,能不能成功。

网友A:
风扇这种位置不一定使用不锈钢螺栓吧,价格贵,强度还不高,可以考虑使用碳钢镀锌螺栓,这样就可以抓取并同时拧紧了吗

网友:
管子输送,总长度是头部直径的1.3倍以上,不然会卡料。

可以设计个螺栓抓具抓,参见仪表车的弹性夹头,要特殊设计,支付宝转账30元,我花一个小时给你设计个,,这个自然是要夹住的,因为没有吸力或者磁铁。而且夹住的会很紧,不会掉的。

如果想省钱,参见抓娃娃机的那个爪子,自己设计个。

网友(点评):
弹性夹头,我见过,谢谢兄弟提供的思路,跪拜。。。

网友:
拧紧机,这个属于非标多轴器,如果是自己的公司,可以买多个电批自己用扎带困在一起,中间做个支撑芯子。非常简单。

网友(点评):
这样也可以,哈哈

网友(点评):
自己用的,够用就好了,外观不那么重要。除非有客户来参观,那搞好看点,省得客户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这种位置不一定使用不锈钢螺栓吧,价格贵,强度还不高,可以考虑使用碳钢镀锌螺栓,这样就可以抓取并同 ...

问了甲方,说:室外或露天工况比较多,所以标配就是用不锈钢。

网友:
多轴拧紧机可以一次同时拧紧多个螺丝的

网友:
如果想省事,可以在拧紧机的轴头上设计滑套加上弹性夹头这种模式,抓住后放在拧紧位置上就不用二次装夹,抓手同时也是拧紧轴,这样节拍会短点。

网友:
LZ这个风机,能否拍全一点看看,很感兴趣哦

网友(点评):
甲方工厂里面的,前几天去顺便拍的,现在手机里没那么全面的,改天再去出彩啦,拍一次全的,留个Email 。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这个工艺太落后了。

网友(点评):
所以想看看全貌,是否我看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对方公司现在全力更新工艺及设备。如有可能的话,可合作共赢。

网友(点评):
lz留个email,可以多多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单个依次用三轴螺丝机不行吗

网友:
我们之前有个项目是SUV踏板组装结构,当时螺栓也是不锈钢,实现装在扳手上不掉落是因为螺栓尾部有一个卡槽,刚好镶嵌在里面,不过这种螺栓是客户定制的。

网友:
可以做个智能组合拧紧工具

网友:
可以考虑类似行星齿轮的机构,中间主轴齿轮转动驱动周围四个定轴小齿轮旋转,外圈加上大齿轮以保持稳定,四个定轴小齿轮分别连接四个弹性夹头来装夹螺栓,并根据主轴正反转来实现拧紧和拆卸。主轴的升降和旋转可以用丝杠螺母机构来实现,注意主轴的升降速度应该与螺栓的速度匹配。

网友:
真空吸也可以解决啊

网友:
负压就行,

网友:
磁铁怎么样啊

网友:
振动漏斗排序,伺服电机带丝杆驱动机械臂,机械臂上磁铁吸取螺杆部分,还是很稳当的,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