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是怎么排气的

楼主(2018-08-21):
麻烦大神告诉是怎么排气的,感觉被挡住了

网友:
顶部排气吧?

网友:
T孔就是排气孔。

网友:
标号5的隔磁套管,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圆管型结构,否则进气和排气都无法完成。
如果有隔磁套管单独的图纸,我想应该会有类似长圆形孔,把中间铁芯上的两个孔联通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08-22 12:40标号5的隔磁套管,应该不是一个完整的圆管型结构,否则进气和排气都无法完成。

如果有隔磁套管单独的图纸,我想应该会有类似长圆形孔,把中间铁芯上的两个孔联通
想问问画圈处是什么,这不是堵住进气口了吗

楼主:
|hjh0425发表于 08-22 21:39想问问画圈处是什么,这不是堵住进气口了吗
编号5确实有两个长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画圈处是什么,这不是堵住进气口了吗

那个位置打双斜线的应该是一个软的材料,比如橡胶之类

作用,如你所说,就是用来堵住排气孔的。当电磁阀通电的时候,铁芯会在磁力作用下被拉起来,排气通道打开。当电磁阀不通电时,铁芯在弹簧力作用下被压下来,封闭住排气孔

楼主:
|尘世天涯发表于 08-23 09:59
那个位置打双斜线的应该是一个软的材料,比如橡胶之类
作用,如你所说,就是用来堵住排气孔的。当电磁阀通电的时候,铁芯会在磁力作用下被拉起来,排气通道打开。当电磁阀不通电时,铁芯在弹簧力作用下被压下来,封闭住排气孔

谢谢您的解答,明白了

网友(2018-12-27):
红线绿线都代表啥啊呀 ??、?我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