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密封圈易损坏?

楼主(2018-08-22):
如图,左边是关闭状态,右边是开启状态,水源是从下面进,通过右边两个孔进入到上面,左边是排水口,关闭状态时上面的水从左边排出,开启关闭时O型圈会经过孔,容易磨损,有办法解决吗?

补充内容 (2018-8-23 09:34):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不需要了,为这事我到处想办法解决,得到了师父的一顿教训,(我都说了我不会干,你还说什么?你懂设计吗?你会机械吗?你为什么要插嘴?)

网友A:
不想改结构的话可以把孔倒圆角试试

楼主:
倒圆角会好点,但是这个孔径越大是不是越容易磨损?这个产品是埋在地下的,维修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改结构的话可以把孔倒圆角试试

请教下怎样满足类似的功能,能改更好的结构?

网友:
感觉和换向阀类似

网友B:
内壁的圆角不好倒圆。
目的是不是从下面进水,左侧排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壁的圆角不好倒圆。
目的是不是从下面进水,左侧排水,?

目的是从下面进水,到上面有个类似有出水口,使用时就是出水,不使用时要将管道水排空,所以左侧开了个排水口

网友(点评):
我没表达清楚,就是你这个进水排水不是同时进行是吧?如果同时就不要这样结构了,可以简单点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C:
干净的水对硬的金属都没有什么冲刷力,何况是橡胶类软材料,更没有冲刷力,大可放心
滑动时,除非孔口对橡胶有伤害,需要解决下

网友D:
O型圈的截面尺寸直径,你用的多大的,适当加大O形圈的截面尺寸试试。O型圈的材料用好点的材料,比如氟胶,还有O型圈的胶的硬度是否适当?硬度大一些,耐磨性会好一点,查手册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的是从下面进水,到上面有个类似有出水口,使用时就是出水,不使用时要将管道水排空,所以左侧开了个排 ...

不是同时的,进水的时候出水堵住,出水的时候进水堵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净的水对硬的金属都没有什么冲刷力,何况是橡胶类软材料,更没有冲刷力,大可放心
滑动时,除非孔口对橡 ...

是的,O型圈上下移动时会被孔造成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O型圈的截面尺寸直径,你用的多大的,适当加大O形圈的截面尺寸试试。O型圈的材料用好点的材料,比如氟胶, ...

之前有一款产品是小孔,孔径6的用O型圈还能达到效果也不容易损坏,现在这这个孔应该在25-40,具体也是随便定,所以考虑到O型圈容易被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怎样满足类似的功能,能改更好的结构?

可以参考换向阀

楼主:
这个产品是在地下一两米,操作机构在地上一米左右,这么远的距离能操作吗?

楼主:
这种管壁开孔倒角,加工会比较麻烦,加工成这样估计很难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是在地下一两米,操作机构在地上一米左右,这么远的距离能操作吗?

你这个结构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是怎么操作的?

是一根进水管,考虑到防冻,需要埋在地下冻土层以下,开关在地上一米左右,在上面控制开关,不使用时防止水在管子里冻住,所以要排空,通过一根管子实现进水排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根进水管,考虑到防冻,需要埋在地下冻土层以下,开关在地上一米左右,在上面控制开关,不使用时防止 ...

电磁阀吗?换向阀也可以电磁控制的,换向阀只是中间的活塞和你的结构不同,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锥面密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考虑过锥面密封的结构?

锥面密封?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吗?换向阀也可以电磁控制的,换向阀只是中间的活塞和你的结构不同,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不能通电通气的,只能机械式

网友F:
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换向阀吧,建议拆开一个换向阀看看,人家轴是台阶轴,密封圈不接触孔。你可以改成这样的机构。但是我个人的建议,你先把孔加工成台阶孔,O型圈接触的面加工成排列的小孔,就相当于一个溢流阀,排量会小,这样会不会好点……(先做实验看看)

网友B:
可以稍微改一下结构,就是上面也类似加一个进水口的结构,这样,改圆周密封为端面密封,进水的时候,上端封住的,我画图了,传不上来。不知表达清楚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换向阀吧,建议拆开一个换向阀看看,人家轴是台阶轴,密封圈不接触孔。你可以改成这样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稍微改一下结构,就是上面也类似加一个进水口的结构,这样,改圆周密封为端面密封,进水的时候,上端封 ...

下面进水处的密封口呢?这个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一款产品是小孔,孔径6的用O型圈还能达到效果也不容易损坏,现在这这个孔应该在25-40,具体也是随 ...

查手册类比一下:
1. O型圈的直径尺寸,稍微大一点,通俗说就是 粗一点。
2. O型圈的安装槽尺寸,也参考一下资料好好设计一下,这个槽的深度很重要。
这个槽的深度和O型圈的直径尺寸以及O型圈的外径尺寸 的比例关系很重要。
3. O型圈的材质,用好一点的氟胶,硬度稍微大一些,耐磨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管壁开孔倒角,加工会比较麻烦,加工成这样估计很难做吧?

网友G:
尽量避免O型圈过孔,即使过孔,一般不建议孔大于3mm。孔是必须倒圆角,O型圈两边可以各加1个尼龙、PTFE的挡圈,也会好一点。

网友H:
1、孔内测不容易倒圆,可以用砂纸手动去毛刺抛光;
2、孔越大越容易割伤密封圈。
3、可以尝试将目前排水孔的孔径变成好几个小孔径、小孔径不容易割伤密封、小孔径流通面积加起来等于目前孔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避免O型圈过孔,即使过孔,一般不建议孔大于3mm。孔是必须倒圆角,O型圈两边可以各加1个尼龙、PTFE的挡 ...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孔内测不容易倒圆,可以用砂纸手动去毛刺抛光;
2、孔越大越容易割伤密封圈。
3、可以尝试将目前排水 ...

好的,谢谢建议

网友:
这样的结构可行吗

楼主:
上面是平面密封吗?下面密封圈容易损坏,我之前的想法就是上下都用O型圈,但是容易损坏

网友B:
上下都是端面密封。中间的O型圈不经过侧孔的。没有磨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都是端面密封。中间的O型圈不经过侧孔的。没有磨伤的。

明白。我试试,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I:
1,将孔径尽量减小,并空口倒圆;
2,尽量加大O型圈的截面直径;

网友J:
这不是老式的压水机吗

网友K:
出水口可以做小一点,排水有没有限制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出水口可以做小一点,排水有没有限制速度

没有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将孔径尽量减小,并空口倒圆;
2,尽量加大O型圈的截面直径;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不是老式的压水机吗

不是,老式压水机是这样的吗?

网友L:
29楼的结构就应该能满足一般要求吧,不知道你的开关频率多大,特别大的话可能这种结构也不行。
另外密封压力大小,如果不是特别小,可以考虑液压助封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L:
29楼的结构就应该能满足一般要求吧,不知道你的开关频率多大,特别大的话可能这种结构也不行。
另外密封压 ...

使用不是很多,水压在三四公斤的样子

网友:
建议更改结构吧,O型圈过孔,反复多次,无论孔处是否倒角,都比较容易被划伤。

网友:
活塞做长点,采用活塞液膜密封,取消密封圈,流道结构改进

楼主:
是啊,真的想离开这里了,可是自己没本事

网友:
孔的位置车一个环型槽,槽的两侧倒安装圆角,可能会好一些,但不知道你的结构是否允许。

网友:
首先LZ要说明阀的功能!然后参照功能选阀的结构。这么问问题,然后大家这样的回复就在师傅和老板面前说,就是挨说的节奏。错啦。另外阀芯运动过孔时,压力 会将密封圈呲出去,造成剪切密封圈的现象。这个结构有问题。

网友:
括号里面的话是啥意思,没看太懂?

网友:
O型圈和环槽放在芯轴上要随芯轴一起移动,把O型圈和环槽放在壳体上,不要放在芯轴上就行了啊

网友:
不管别人怎么考虑,自己搞定的方法就是自己的资本。当然,你心里知道怎么捣鼓就行了,别说出来,等问到你再说,别提前说,不然会盖人风头,那自然是要挨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