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Q235来料加工频繁爆刀,怎么提出依据和客户涨加工费

楼主(2018-08-22):
厂里一直加工的Q235的材料,沙钢订轧的钢板,加工起来也一直很顺,加工的机床有端面铣,龙门铣,深孔,钻床这些机床,各种刀具也都定型了,厂开了十年了,也都是老师傅了。这次客户买了一批Q235。从头到尾就是反映不好加工,老是爆刀,材料硬,打光谱,五大成分没有问题, 打硬度,硬度在正常范围里面。其他厂里自己买的材料,没有问题。

网友:
材料硬度分布不均匀,有硬点,在爆刀部位打硬度看看结果如果硬度都合格,在范围内,那么就是软硬不均,有的部位硬度高,有的部位硬度低,对刃具产生非均匀性冲击
如果还检测不出来,就是硬点太硬太小,无法检测

网友(点评):
爆点集中于深孔,那地方不好打

网友(点评):
是材料表面合格,材料内部不合格,所以检测外表面检测不出?

网友(点评):
爆刀主要集中在深孔加工,端面,平面铣床感觉还好点,便面硬度正常的

网友:
切几个试样打内部的硬度,还可以考虑做金相分析,NDT,有可能是中间有夹层或者有杂质

网友:
好像论坛有朋友曾经提过,Q235 A B C D有区别,我打交道比较多的Q235B确实切板的时候经常把切板机的刀都弄缺口的~~~所以楼主碰到这个问题,我建议首先确定你们公司Q235和来料的Q235有什么区别,就是ABCD等级的哪一种,而且据说AB只保证机械性能不保证化学成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么哪怕两个同样等级的Q235B都说不准,这种问题直接说,要么换材料要么涨价,客户也会明白的,另外就是你们厂也可以调整一下工艺,通常这种就是工艺安排 切削参数甚至切削液都要尝试

网友(点评):
嗯嗯,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二手市场买发废钢吧,杂钢不能按Q235算

网友:
这种杂牌钢,冶炼的时候其内部成份完全乱来的,含碳量也不准,可切削性非常差,

楼主:
有办法提供依据吗?客户肯定认为是口说无凭,但是真心是这样啊,不然就是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