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薄板工装是怎么制造的。镍沉积吗?材质?

楼主(2018-08-22):
关于此工装制作方式,亦或材质有何高见

图纸是这样

图纸是这样

楼主:
金属材质,弯这么大的去读怎么防止形变,厚度约8mm

楼主:
有没有大神给点意见啊

网友A:
X Y W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楼主 打石膏的做法整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Y W的尺寸大概是多少。
楼主 打石膏的做法整过没有?

长约2.7m.宽0.5,高约1.2m,对于打石膏的做法没有过经验,原来都是做碳纤维或者玻纤的,用金属的第一次,据国外供应商说,他们是镍沉积的,但不知道真假。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材质,弯这么大的去读怎么防止形变,厚度约8mm

lz想一次成型?

楼主:
不是想了解成型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想了解成型工艺

金属材质多了去,能说清楚么

网友B:
直接压机成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约2.7m.宽0.5,高约1.2m,对于打石膏的做法没有过经验,原来都是做碳纤维或者玻纤的,用金属的第一次, ...

开始以为很小。没想到这么大。想一次成型 还不变形,我也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以为很小。没想到这么大。想一次成型 还不变形,我也期待

大神听说过,镍沉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压机成型啊

压机,能够压出这么大的弧度吗

网友:
早期船板都是压出来的,千顿万吨级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