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加工中心自动对刀程序以及Z轴坐标系MDI状态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8-08-22):
三菱加工中心MDI方式自动对刀程序及Z轴坐标系设定,我把程序照搬过来,可是机床不执行,求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第一行M200 T11是自动对刀的,第四行M100 W54是自动对坐标系的,我照抄另一台机器,不执行

网友:
m30直接就结束程序了回到开头怎么会执行前面的

网友A:
M05;
M00;
拿这个替换掉m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5;
M00;
拿这个替换掉m30

这个是之前的,可以用的,新的机器抄上就不行了,谢谢你,还有其他建议吗。我觉得之前维修机器的设置参数了,可我在网络上查不到。

网友(点评):
m30的意思是结束程序并返回程序开始,照抄程序说明你不懂编程啊第一句程序是不是照常执行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之前的,可以用的,新的机器抄上就不行了,谢谢你,还有其他建议吗。我觉得之前维修机器的设置参数 ...

我知道M30的意思。在MDI模式下,图上程序是分段的,每段后边都有M30,我只是设定时单独用一段而已。

网友:
是很有可能设置参数啦,看看U参数,或者主界面的PLC菜单中的各个参数设定有没有和M100,M200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