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关于轴和轴承配合公差的选择

楼主(2018-08-22):
轴和轴承内孔配合时,轴选用的是多大的公差,我看很多人都是用h6,我之前也是用的h6,但是感觉装的时候有点松,后来改成了K6,现在我在的公司,有标h6的,有标±0.01的。
我目前的选择情况是,一般的情况下就用k6。
只有在要求很低的情况下,才用h6。

不知道大神们都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大小写都不太对吧

网友(点评):
嗯,都是小写的,我错了。

网友:
以前在一个做包装机的公司,技术由一个老师傅说了算,轴和轴承的配合全部标±0.01

网友(点评):
±0.01也有道理。但是如果批量的话,分几家供应商,有的全部给你加工到+0.005,另一家全部加工到-0.005.这样装配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极端的情况下,加工到-0.01,轴承内孔按-0.003~0.005算,这样装上去不就松了。

网友(点评):
轴承内孔按-0.03~-0.05

网友(点评):
-0.003~-0.005

网友:
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不是很精密很重要的地方,一般是谁动谁紧,比如轴承外圈动的,外圈跟轴承安装孔用稍紧一点的配合,内圈跟轴相对松一些。反之,轴承内圈动的,内圈跟轴就选紧一点的配合。还有些不太需要精度又不好拆卸的地方,内外圈干脆都用间隙配合。而像主轴部件这种重要部位,可能比较复杂了,不仅要控制间隙,还要考虑热胀冷缩的影响。

网友(点评):
不考虑恶劣环境情况下,采用间隙配合除了好拆装,没啥优点了。

网友:
j、k、m 6

网友(点评):
我就是这样

网友:
轴承和轴的配合,国家标准上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我理解因为轴承都是负公差,轴才会用h,但是即便轴承是负的,轴和他配合的话不是应该稍微紧一点,轴也用负的话加工时候干大了就松了,我之前用过整体过赢0.01的公差,装着很舒服。

网友:
一般轴紧孔松,看用在什么条件什么载荷,轴常见K6,js6,h6没见过,孔J7,H7,具体轴承手册都有

网友:
用h6公差的时候,是一个工件出现松动的现象呢?还是所有的?有没有可能是加工的零件尺寸不对啊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标注零位的,但是实际中轴承大多是-0.005-0的,我们机器人上轴承位都是标注-0.011~-0.003,由于考虑到粗糙度的问题,这个公差是装配比较方便同时也能保证同轴度的。
直接标注-0.01~+0.01是比较粗暴的,过盈时是比较难装的,需要压入,后期维护时拆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