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和冲压

楼主(2018-08-22):
在看机械设计手册, 不知道这两个加工工艺为啥安排到一章里面。
1 低碳钢适合锻造,不锈钢不适合锻造;
2 冲压就是冲孔,

不理解这两种加工工艺,不知道什么样的零件需要用到锻造; 什么样的零件要用冲压?
这两种加工工艺手段是不是并不常用?

网友:
现在很多理论知识还停留在70、80年代的水准,基本上是你炒我,我炒你了。

网友:
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压力制造的范围,分到一块也可以,还有把冲压和分为模具的。
锻造的零件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

网友:
跟锻造相关的词:加热,压力机、吨位,锻打,毛坯,变形,组织、缺陷、模锻,损耗
跟冲压相关的词:冷加工,薄板、模具、精度、硬化、冲裁、落料、拉伸比

网友:
冲压≠冲孔

网友:
这学校怎么教的。哎哎哎

网友:
冲压件就是薄板冲压件,也就是可以通过冲压,弯曲,拉伸等手段来加工的零件,一个大体的定义就是在加工过程中厚度不变,产品厚度一致的零件。

网友:
因为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对金属材料施加压力,使金属材料发生塑性变形。所以,一般教材把锻造和冲压安排在同一章。

网友:
把书看死了。

网友:
两种工艺都是利用外部压力使工件发生形变,从而得到想要的形状

网友:
老版本了吧,最近几年的教材都不大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