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插销设计

楼主(2018-08-22):
一般气缸拉杆不能承受径向力,或者承受不了太大的径向力,有没有哪种气缸可以承受径向力,或者好的结构

网友:
阻挡气缸

网友:
双导柱气缸可以的,我们经常用,还有滑台气缸受力都刚刚的!

网友:
为什么非死心眼让气缸承受径向力 有很多机构可以加啊  牺牲气缸寿命得来的结果不要也罢

网友:
可以考虑径向力“转嫁”如3#所说。

网友:
找个气缸样本,里面很多。比如亚德客三轴气缸TCL/TCM系列

网友:
1,阻挡气缸可以承受一定的径向力;
2,气缸活塞杆增加连接杆,导向运动,由连接杆来承受径向力;

网友:
径向力很大情况下,可以另外做导向机构,由导向机构来受力,不让气缸受径向力。